请问msp430的IAR仿真器哪里可以维修

楼主(2011-11-20):
请问msp430的IAR仿真器哪里可以维修 谁知道啊

网友A:
你可以去一般专业的电子市场里去问问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你可以去一般专业的电子市场里去问问
引用 网友A:
:L

网友C:
你是从哪儿买的?如果是LSD的,可以联系一下LSD的人。。。

网友D:
LSD?什么东东?

网友A:
这个修理也很贵,建议你买个新的吧

网友E:
LSD应该知道吧,楼主,是杭州利尔达公司啊,呵呵,430单片机在国内的推广和利尔达是分不开的。楼主可以尝试自己修修,原理图,和固件在网上都有的。一般的问题都不会太多,USB仿真器一般可以查查晶振是否起振,电源电路是否正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