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电路请教

楼主:
输入是PWM信号,当单独接Q1时,QI能正常开关作用,观察上看输出最大基本能达到电源电压,但加上Q2晶体管后,Q2晶体管却一直输出高电平,即电源电压。当我断开PWM信号源(假设此时输入的低电平),则Q2晶体管输出为低电平。我想,PWM输入低电平时,是不是Q1晶体管能存在导通可能,才引起Q2一直导通。
请高手解答下,怎么解决这问题?
谢谢之!~~~~~

网友A(2011-11-20):
楼主你可以量一下Q1集电极的波形,看看在PWM驱动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开关。C1和C2这两个电容比较大,如果PWM频率较高而且Q2集电极的负载又比较轻的话,在Q2的集电极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B:
如果频率高赞同楼上,还有可能是PWM信号低电平不是0,这样可以在R1,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C:
PWM信号的幅值?频率?若PWM信号的幅值为30V,把Q1和Q2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PWM信号频率比较高的话,就需要考虑三极管结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