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FSMC外接两个设备的问题。。急

楼主(2011-11-20):
大家好,我想问大家TM32使用FSMC外接两个设备的时候,两个设备的时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是LCD,一个是其他一些数字IC),我是不是在跑程序的时候当在LCD写数据的时候要初始化一下FSMC,把他配置为时候LCD的功能,
当进行数字IC写的时候,是不是又要进行FSMC的初始化,把他配置为适合写数字IC的FSMC功能,这样不断的来回轮流写,那不是要不断的初始化,那不是很慢。???

网友A:
使用片选区分不同的外设,并分别配置不同的时序,不必不断的初始化。

网友B:
香版,您好,借帖我想问一下,STM32F101VC的100个脚,只有一个FSMC_NE1,我想要挂两个设备,比如一个NOR FLASH 和TFT,那这个片选如何处理呢?可以指定别的IO吗?
     还有地址线只有A16-A23,那只能挂8位的NOR了? 谢谢!

网友A:
100个脚的型号不行。

网友B:
上面的问题 论坛里总结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3290&extra=&highlight=FSMC&page=1
LZ 现在有用100pin的接过两个设备吗?速度是否够?谢谢!

网友C:
脚的型号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