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与PC串口16位数据通信的自定协议问题

楼主(2011-11-20):
(串口:2400 n 8 1,T0的TH0、TL0作为16位计数器存储外部脉冲数)
51单片机向PC传输16位有效数据(TH0+TL0),PC上有delphi开发的应用程序进行接收显示计数值,因串口通信数据位是8位,为了使PC应用程序界面显示16位数据,自定通信协议为:每次通信时,51向PC首先发送0XFA(作为数据开始标志),然后发送TL0中的计数值,发送TH0的计数值, PC端应用程序首先判断数据开始标志0XFA,若是则取后面的两个字节数据作为输出显示

请问这样定义通信协议可以吗? 要不要再加一个字节作为校验?

或者还有其他更好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有校验更好

网友B:
当然要校验字节,一个数据帧才多用一个字节而已
代价是一个字节,换来的却是通过Retry机制的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