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89S521个 74138,4个74HC574

楼主(2011-11-20):
做一个16*16点阵,那位帮我原理的图怎么设计啊  4个8*8点阵

网友A:
一步步来,先把跑马灯做好,再做点阵也不迟

网友B:
典型的地址编码
574 的 DI 全部接 P0;
P2 找 3个脚接 138 的 ABC
138 的 y 接 574 的 cp.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16的led点阵  另外的三个574怎么接 这有个原理不太清楚能说一下 我好多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还有4个 四角开关 是不是可以做成让开关控制字幕滚动方向???

网友B:
16*16的led点阵  另外的三个574怎么接
  138 的 4 个 y 分别接4个 574 的 cp.

4个 四角开关 是不是可以做成让开关控制字幕滚动方向?
当然可以, 只是4路输入信号, 怎么处理是软件的事情了. 滚动, 切换, 清屏... 都可以

网友C:
574 的 DI 全部接 P0;
P2.0..P2.2  脚接 138 的 ABC
P2.4..p2.7  分别接 574 的 cp

574 的 DO 接电阻 到 4个8*8点阵 +
138 的  Y  接 到      4个8*8点阵 -

楼主:
7# dengm 能给画个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