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问个半主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1-11-20):
我用半主机可以将信息输出到keil终端,但是无法输出到串口助手上,还有怎么向半主机串口发数据啊,我用九哥的例子也发不了啊,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A:
好像不能到串口助手的。能发送的,半主机只是通过NU-LINK的一个USB通道把数据发上来,不一定是串口

楼主:
谢谢9哥,我在试试发数据。

网友B:
当用半主机模式,在仿真时直接通过仿真器返回数据到KEIL,注意在时序要求非常严格时,半主机调试占用大量时间造成时序可能不对。在正常运行时,通过实际串口输出数据,只会是程序正常运行的时间。

网友C:
这个问题李老师研究的很好,做到look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