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使用心得二 之超声波测距(含液晶显示)

楼主(2011-11-20):
LM3S811 使用心得二  之超声波测距(含液晶显示)

LM3S811控制超声波传感器,
计算出到障碍物的距离,并通过5110lcd显示出来(这里关于5110的显示程序是效仿楼上 baixichi 兄的心得)。主要就把超声波测距的程序贴一下:

//main.c

#include "LM3S811.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uart0.h"

#include <stdio.h>

/*****************超声波数据结构声明**********************/

typedef struct suWaveData

{

uint8 flag;

uint8 tempcmd[4];

   //温度

uint8 tempdata[2];

uint8 distcmd[4];

   //距离

uint8 distdata[2];

}suWave_t;

suWave_t suWave1={0x00,0x11,0x00,0x00,0x11,0x00,0x00,

  0x22,0x55,0x00,0x77,0x00,0x00}; //初始化超声波数据变量

/******************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init_LM3S811(void);

static void delay(uint16 dly);

void   process_udata(suWave_t *pfile);

/*********************************************

functionmain 函数

input:    null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int main(void)

{

init_LM3S811();

init_UART0(9600,2);

init_UART1(9600,3);

IntMasterEnable();

send_str_UART1("System initialization sucessful!!!\n");

send_str_UART1("Waiting for the data from URM37V3.2...\n");

for(;;)

{

send_UART0(suWave1.tempcmd,4);

delay(100);

send_UART0(suWave1.distcmd,4);

delay(100);

process_udata(&suWave1);

delay(5000);

}

}

/************************************************

function:初始化

input:    null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static void init_LM3S811(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

}

/************************************************

function:延时

input:    dly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static void delay(uint16 dly)

{

uint16 i;

for(;dly>0;dly--)

for(i=0;i<100;i++);

}

/************************************************

function: 超声波数据处理

input:    null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process_udata(suWave_t *pfile)

{

uint8 buffer[30];

uint16 tmp;

fp32   ftmp;

if(pfile->flag&&0x01)

{

if((pfile->tempdata[0]==0xFF)&&(pfile->tempdata[1]==0xFF))

{

send_str_UART1("Temperature: invalid data!\n");

return;

}

if((pfile->tempdata[0]&0xF0)==0xF0)

{

tmp=(uint16)(pfile->tempdata[0]&0xF0);

tmp<<=8;

tmp|=(uint16)pfile->tempdata[1];

ftmp=(fp32)tmp*0.1;

send_UART1(buffer,sprintf((char *)buffer,"temerature:  -%f\n",ftmp));

}

if((pfile->tempdata[0]&0xF0)==0x00)

{

tmp=(uint16)(pfile->tempdata[0]);

tmp<<=8;

tmp|=(uint16)pfile->tempdata[1];

ftmp=(fp32)tmp*0.1;

send_UART1(buffer,sprintf((char *)buffer,"temerature:  %f\n",ftmp));

}

pfile->flag&=0xFE;

}

if(pfile->flag&0x02)

{

tmp=(uint16)pfile->distdata[0];

tmp<<=8;

tmp|=pfile->distdata[1];

if(tmp==0xFFFF)

{

send_str_UART1("distance: invalid data!\n");

return;

}

send_UART1(buffer,sprintf((char *)buffer,"distance:  %f\n",tmp));

pfile->flag&=0xFD;

}

}

/************************************************

function: interrupt

input:    null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uart0_isr(void)

{

uint8 ch;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UARTIntStatus(UART0_BASE,true);

UARTIntClear(UART0_BASE,ulStatus);

if((ulStatus&UART_INT_RT)||(ulStatus&UART_INT_RX))

{

ch=UARTCharGet(UART0_BASE);

if(ch==0x11)

{

suWave1.tempdata[0]=UARTCharGet(UART0_BASE);

suWave1.tempdata[1]=UARTCharGet(UART0_BASE);

suWave1.flag|=0x01;

}

if(ch==0x022)

{

suWave1.distdata[0]=UARTCharGet(UART0_BASE);

suWave1.distdata[1]=UARTCharGet(UART0_BASE);

suWave1.flag|=0x02;

}

}

}

//uart0.h

#ifndef  _UART0_H_

#define  _UART0_H_

extern uint8 init_UART0(uint32 baudrate,uint8 prio);

extern void  send_UART0(uint8 *pbuffer,uint16 size);

extern void recv_UART0(void);

extern void  send_str_UART0(uint8 *pstr);

#endif

//uart1.h

#ifndef  _UART1_H_

#define  _UART1_H_

extern uint8 init_UART1(uint32 baudrate,uint8 prio);

extern void  send_UART1(uint8 *pbuffer,uint16 size);

extern void recv_UART1(void);

extern void  send_str_UART1(uint8 *pstr);

#endif

//uart0.c

#include"LM3S811.h"

/************************************************

function: 初始化串口0

input:    波特率,ISR优先级

output:   fasle失败,true成功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uint8 init_UART0(uint32 baudrate,uint8 prio)

{

if(baudrate>15200)

{

return FALSE;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SysCtlClockGet(),baudrate,(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UART_FIFO_TX1_8,UART_FIFO_RX4_8);

    UARTIntEnable(UART0_BASE,UART_INT_RX|UART_INT_RT);

IntEnable(INT_UART0);

IntPrioritySet(INT_UART0,prio);

UARTEnable(UART0_BASE);

return TURE;

}

/************************************************

function: 串口0发送数据

input:    缓冲区大小,数据大小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send_UART0(uint8 *pbuffer,uint16 size)

{

uint16 i;

for(i=0;i<size;i++)

{

UARTCharPut(UART0_BASE,pbuffer);

}

while(UARTBusy(UART0_BASE));

}

/************************************************

function: 串口0发送字符串

input:    字符串指针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send_str_UART0(uint8 *pstr)

{

while(*pstr!='\0')

UARTCharPut(UART0_BASE,*pstr++);

while(UARTBusy(UART0_BASE));

}

//uart1.c

#include"LM3S811.h"

/************************************************

function: 初始化串口1

input:    波特率,ISR优先级

output:   fasle失败,true成功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uint8 init_UART1(uint32 baudrate,uint8 prio)

{

if(baudrate>15200)

{

return FALSE;

}

(void)prio;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2|GPIO_PIN_3);

UARTConfigSetExpClk(UART1_BASE,SysCtlClockGet(),baudrate,(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FIFOLevelSet(UART1_BASE,UART_FIFO_TX1_8,UART_FIFO_RX4_8);

UARTEnable(UART1_BASE);

return TURE;

}

/************************************************

function: 串口1发送数据

input:    缓冲区大小,数据大小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send_UART1(uint8 *pbuffer,uint16 size)

{

uint16 i;

for(i=0;i<size;i++)

{

UARTCharPut(UART1_BASE,pbuffer);

}

while(UARTBusy(UART1_BASE));

}

/************************************************

function: 串口1发送字符串

input:    字符串指针

output:   null

author:  gyk

data
  2011_11_18

*********************************************/

void send_str_UART1(uint8 *pstr)

{

while(*pstr!='\0')

UARTCharPut(UART1_BASE,*pstr++);

while(UARTBusy(UART1_BASE));

}

//lcd.c  lcd.h

//仿照baixichi

再贴张照片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超出范围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于定时器的使用

void  SysClockInit_40M(void)

{

SysCtlLDOSet( SYSCTL_LDO_2_75V);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
                                                     //延时1ms,稳定芯片用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5分频,PLL设置时钟为40M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

//延时1ms,稳定芯片用

SysCtlLDOSet( SYSCTL_LDO_2_50V);

}

void Timer0A_IS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TIMER_TIMA_TIMEOUT );

//清除中断源

     counter++;

//处理过程

     void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使能定时器

}

int main(void)

{

    SysClockInit_40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定时器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PA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设置PA0为超声波的echo管脚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1 );
// 设置PA1为超声波的trig管脚

/*************************************关于定时器中断的设置**********************************/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16_BIT_PAIR|TIMER_CFG_A_PERIODIC);   //配置成16位周期定时器,使用定时器A

    void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unsigned long ulValue);

   //设置定时器初始值

void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  Timer_A,void Timer0A_ISR(void));
   //声明定时器A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使能定时器

void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使能中断,设置为定时器A的溢出中断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0);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trig口设置高电平信号,启动超声波传感器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50);

//高电平持续 20US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trig口置低电平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flag=0;

//设置标志位,方便对超声波传感器的控制

while(flag==0)

        {
if(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0)

   { SysCtlIntDisable(TIMERA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关闭中断

  distance=counter;

  counter=0;

  flag=1;

  while(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0);    //等待超声波的echo端口转变为高电平,表示一次测距结束

           }

}

}

}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不错

楼主:
4# fengzhongfeiwu  分全给你了

网友B:
好难哦,分享了

网友C:
这个超声波的模块之前见朋友用过,如果用作蔽障的话,勉强可以,不过仍有很多盲区。如果想做测距,建议买一个精确点的模块。。。

网友D:
拍个整体就好了 包括被测距离的物体

楼主:
9# jingshuai 参考书的

楼主:
10# tianm 手在前面,传感器在边上

网友E(2011-12-20):
好复杂啊,基本没怎么看懂,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2012-05-13):
我前两年也搞过,不过这东西放到室外需要作的处理太多了,实验室的东西不能用。

网友G:
超声波物位移还算不错,呵呵。楼主也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