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和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1-11-20):
之前做电路联系,晶振和蜂鸣器出问题了,最后解决了晶振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原理不太清楚,希望能有大虾帮助分析下

1 晶振
查询芯片手册,先按照学习板的说的C1 C2 接30pf的瓷片电容,结果无**常起振,按照芯片手册说的去掉C1也没有解决,最后在XTAL2引脚串接了120欧的电阻,解决问题了,想问下       为什么同样的晶振电路在学习班上能用,我自己做的却不行呢(我是完全按照学习板电路图做的一个1602液晶的电路),难道不同的电路对晶振电路有不同的要求,是这样的话,那做一个电路如何选择晶振电路呢?晶振和微调电容如何搭配选择呢?手册里面说的加上120-160欧的电阻易于起振是什么原因,阻值的选择呢?

2 蜂鸣器

蜂鸣器声音特别小,决定声音大小是什么因素呢,,正确的接法是怎么样呢,看了几种驱动电路,接在集电极和发射机区别在哪里呢,

问题自己查了些资料,但是比较乱也不知道自己理解是否出错,希望能得到系统的认识

网友A:
接集电极还是发射极区别有的是三极管吧!pnp还是npn

楼主:
是8550的 PNP   具体pnp npn 区别在哪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另:
npn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时电压是,Ub>Ue、Ub>Uc,高通;
pnp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时电压是,Ub<Ue、Ub<Uc,低通;

楼主:
是这样对吗

楼主:
还有这个呀帮忙看下对不

网友B:
晶体有负载电容的参数,而振荡器也有本身的工作参数范围,二者要匹配。

楼主:
那个晶振和电容,以及要不要加电阻以及电路都是怎么搭配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问题差不多解决了

网友C:
请问版主,你的两个蜂鸣器的链接图,我还是不懂,请你解释下。谢谢

楼主:
不管pnp  npn都是用发射极的电流(IB)控制集电极电流(IC),所以蜂鸣器作为受控器件接集电极,基极作为控制端接I/O口(单片机上电默认高电平,所以不想一上电就听响,所以基极是低电平控制发声),现在就剩下蜂鸣器的一个管脚和发射极接电源和地,拿npn型说,若发射极接电源,蜂鸣器接地,设想给个低电平发射极无**向导通,蜂鸣器两边都是低,也无**常工作,所以只能发射极接地,蜂鸣器接电源,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吗,求个判断

网友D:
我想是对的吧

网友(2011-12-21):
蜂鸣器的设计电路很简单,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PNP型的三极管就可以了,要想它工作于放大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就OK了,从集电极输出接蜂鸣器。基极接到单片机的任意I/O给一个低电平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