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 12小时制问题

楼主(2011-11-20):
做个时钟电路,时钟芯片 DS12CR887  程序是循环读取自芯片里的数据然后发送给1602液晶显示  想用12小时制显示但是读取小时里面的数据    01-0C AM, 81-8C PM      显示时不知道怎么将时间数据和  上下午信息拆开,求助下

网友A:
AM上午,PM下午。

网友B:
re LZ:

首先区分二进制码还是BCD码(由控制字中的DM位确定,DM为1是二进制,DM为0则是BCD),以及是24还是12模式(同样由控制字中的相关位24/12确定)。

然后看小时数据寄存器的最高位(bit7),为0则表示是12小时模式下的上午,为1则表示12小时模式下的下午。24小时模式则直接由小时数据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先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今天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以前还是没有理解透手册的内容,谢谢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