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一般忽略不计?

楼主(2011-11-20):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具体的应用了,一般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B:
是吗,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我回去也试试

网友C:
通常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C:
但也分情况

网友D(2012-09-06):
一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很小

网友E:
才知道是这样的啊,学习点新知识,不错

网友F(2012-10-09):
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是因为在做工程时   不需要很精确   IC近似等于IE    这个用多了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G:
使用三极管一般是放大电流,驱动电流型器件,在设计电路时一般考虑基极电流的问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