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给您解释解释XILINX Implement的选项的含义(完成)

楼主:
声明:本教程为Goldsunmonkey为Xilinx和Xilinx论坛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力
量。可以供大家(除商业意图以外)随意下载使用交流。
如果使用为了商业意图,请联系作者。

所谓实现(Implement)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成所选器件的底层模块与硬件原语,将设计映射到
器件结构上,进行布局布线,达到在选定器件上实现设计的目的。实现主要分为3个步骤:翻译
(Translate)逻辑网表,映射(Map)到器件单元与布局布线(Place & Route)。

翻译的主要作用是将综合输出的逻辑网表翻译为Xilinx特定器件的底层结构和硬件原语。
映射的主要作用是将设计映射到具体型号的器件上(LUT、FF、Carry等)。
布局布线步骤调用Xilinx布局布线器,根据用户约束和物理约束,对设计模块进行实际的布局,
并根据设计连接,对布局后的模块进行布线,产生FPGA/CPLD配置文件。

楼主(2011-11-20):
1.翻译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设计文件和约束文件将被合并生成NGD(原始类型数据库)输出文件和BLD文件,其中
NGD文件包含了当前设计的全部逻辑描述,BLD文件是转换的运行和结果报告。实现工具可以导入EDN、
EDF、EDIF、SEDIF格式的设计文件,以及UCF(用户约束文件)、NCF(网表约束文件)、
NMC(物理宏库文件)、NGC(含有约束信息的网表)格式的约束文件。翻译项目包括1个命令:
【Generate Post-Translate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翻译步骤后仿真模型,由于该仿真模型不包含
实际布线时延,所以有时省略此仿真步骤。

楼主:
2.映射过程
在映射过程中,由转换流程生成的NGD文件将被映射为目标器件的特定物理逻辑单元,并保存在
NCD(展开的物理设计数据库)文件中。映射的输入文件包括NGD、NMC、NCD和MFP(映射布局规
划器)文件,输出文件包括NCD、PCF(物理约束文件)、NGM和MRP(映射报告)文件。其中MRP
文件是通过Floorplanner生成的布局约束文件,NCD文件包含当前设计的物理映射信息,PCF文件包含
当前设计的物理约束信息,NGM文件与当前设计的静态时序分析有关,MRP文件是映射的运行报告,
主要包括映射的命令行参数、目标设计占用的逻辑资源、映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告警、优化过程中删
除的逻辑等内容。映射项目包括如下命令:
【Generate Post-Map Static Timing】产生映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启动时序分析器(Timing
Analyzer)分析映射后静态时序;
【Manually Place & Route (FPGA Editor)】用以启动FPGA底层编辑器进行手动布局布线,指导
Xilinx自动布局布线器,解决布局布线异常,提高布局布线效率;
【Generate Post-Map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映射步

楼主:
如果使用为了商业意图,请联系作者

网友A:
如果使用为了商业意图,请联系作者
GSM在刷屏吗??
写的不错

楼主:
:)不是,为了占几个楼,把写的东西放上面

网友B:
学习中!
GoldSunMonkey能否讲讲DCM的使用方法及应用例子.

楼主:
:)都得慢慢来。开的题目太多了。写不过来

网友C:
1# GoldSunMonkey ha好东西啊 !

网友B:
顶.
是啊,猴哥V5!

楼主:
3.布局和布线过程
布局和布线(Place & Route):通过读取当前设计的NCD文件,布局布线将映射后生成的物理逻辑单元在目
标系统中放置和连线,并提取相应的时间参数。布局布线的输入文件包括NCD和PCF模板文件,输出文件包括
NCD、DLY(延时文件)、PAD和PAR文件。在布局布线的输出文件中,NCD包含当前设计的全部物理实现信
息,DLY文件包含当前设计的网络延时信息,PAD文件包含当前设计的输入输出(I/O)管脚配置信息,PAR
文件主要包括布局布线的命令行参数、布局布线中出现的错误和告警、目标占用的资源、未布线网络、网络时
序信息等内容。布局布线步骤的命令与工具非常多。

楼主: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tatic Timing】包含了进行布局布线后静态时序分析的一系列命令,
可以启动 Analyze Post-Place & Route Static Timing分析布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
〖Analyze time/FloorPlan Design(PlanAhead) 〗用PlanAhead分析时序的一些问题。

楼主:
【View/Edit Routed Design(FPGA Editor)】用以
启动 FPGA Editor完成FPGA布局布线的结果分析、编辑,手动更改布局布线结果,产生
布局布线指导与约束文件,辅助Xilinx自动布局布线器,提高布局布线效率并解决布局布线中的问题;
【Analyze Power Distribution(XPower)】用以启动功耗仿真器分析设计功耗;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用以产生布局布线后仿真模型,该仿真模型包
含的时延信息最全,不仅包含门延时,还包含了实际布线延时。该仿真步骤必须进行,以确保设计功能
与FPGA实际运行结果一致;

楼主:
【Generate IBIS Model】用以产生IBIS仿真模型,辅助PCB布板的仿真与设计;
【Back-annotate Pin Locations】用以反标管脚锁定信息
双击“Implement Design”选项,就可以完成实现

为使用资源的列表

楼主:
一般在综合时,所有的属性都采用默认值。实际上ISE提供了丰富的实现属性设置。下面对ISE13.2中内嵌
的XST属性进行说明。打开ISE中的设计工程,在过程管理区选中“Implement Design”并单击右键,选择
属性,弹出包括翻译、映射、布局布线以及后仿时序参数等。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个常用的选项:
翻译参数
【Macro Search Path】:宏查找路径。用于提供宏的存放路径。
【Allow Unexpanded Blocks】:允许未展开的逻辑块。用来说明当遇到不能展开NGD原语的块时,NGDBuild工具是否继续运行。如果在设计中没有较低级的模块,该参数允许NGDBuild运行结束而不出现
错误。默认值为【true】。

楼主:
映射参数
【Trim Unconnected Signals】:整理未连接的信号。该参数用于控制在映射之前,是否整理未连接的逻
辑单元和连线。该参数有助于评估设计中的逻辑资源,并获得部分设计的时序信息。默认值为需要整理。
【Generate Detailed MAP Report】:生成详细的映射报告。该参数用来选择是否需要生成详细的映射
报告。详细的映射报告将提示在映射时去掉的多余逻辑块和信号,以及提示展开的逻辑,交叉引用的信
号、符号等。默认值为不产生详细的映射报告。

楼主:
【Pack I/O Registers/Latches into IOBs】:选择输入输出块中的寄存器/锁存器。该参数用来控制是否将器
件内部的输入/输出寄存器用IOBs中的寄存器/锁存器来取代。可以选择:
①【For Inputs and Outputs】,尽可能将设计中输入/输出寄存器放入IOBs;
②【For Inputs Only】,仅考虑把输入寄存器放入IOBs;
③【For Outputs Only】,仅考虑把输出寄存器放入IOBs;
④【Off】,采用用户的设计要求进行处理,不考虑自动选择方式。

楼主:
布局布线参数
【Place And Route Mode】:布局布线方式。该参数用来指定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布局布线处理。可以选择:
①【Normal Place and Route】,一般的布局布线处理,该方式为默认值;
②【Place Only】,运行所选择的布局布线努力程度,但不运行布线器,当选择该参数后,
布局布线器至少运行一次;
③【Route Only】, 运行所选择的布局布线努力程度,但不运行布局器,当选择该参数后,布局布线器至少运行一次;
④【Reentrant Route】, 重复布线,保持布局布线方式,布线器用当前的路由再一次布线。
该布线器由努力程度来控制。

楼主:
【Place & Route Effort Level (Overall)】:全局的布局布线努力程度。
该参数控制布局布线流程的努力程度和运行次数。
根据需要可以选择【Standard】、【Medium】和【High】。
如果选择【Standard】,将会有最快的运行时间,但不会有好的布局布线效果,不适合于复杂的逻辑设计;
如果选择【High】,将会对逻辑设计进行反复的布局布线处理,并生成最理想的布局布线结果,对高性
能、复杂和最终的设计通常采用这种模式,但比较费时。默认值为【Standard】。

楼主:
【Use Timing Constraints】:使用时序约束。在布局布线期间,需使用UCF和PCF文件中时序约束条件。
默认值为使用时序约束。
【Use Bonded I/Os】: 使用绑定的I/Os。该参数用来选择是否允许布局布线器将内部的输入输出逻辑放到I/Os脚---未使用的用于绑定I/Os的位置。
该参数也允许布线资源穿过用于绑定I/Os的位置。默认值为该参数无效。

楼主:
【Generate Asynchronous Delay Report】:生成异步延迟报告。该参数用来选择是否在布局布线运行时生成
异步延迟报告。该报告列出了设计中所有的网线和网络上所有负载的延迟。默认值为不生成异步延迟报告。

楼主: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tatic Timing Report】:生成布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报告。该参数用来选择
是否在布局布线后生成静态时序报告,该报告列出了设计中所有信号通道的最坏条件时序特性。默认值为生成布
局布线后的静态时序报告。

楼主: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生成布局布线后的仿真模型。该参数用来选择是否在
布局布线后生成仿真模型。如果选择需要生成该模型,需要在【Simulation Model Properties】中选择仿真模
型参数。默认值为不生成仿真模型。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D:
猴版 威武

网友D:
继续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