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量定义与声明的区别

楼主(2011-11-20):
我们在程序设计中,时时刻刻都用到变量的定义和变量的声明,可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知道它是怎么用,但却不知是怎么一会事,下面我就简单的把他们的区别介绍如下:

    变量的声明有两种情况:
    (1) 一种是需要建立存储空间的(定义、声明)。例如:int a在声明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存储空间。
    (2) 另一种是不需要建立存储空间的(声明)。例如:extern int a其中变量a是在别的文件中定义的。
    前者是"定义性声明(defining declaration)"或者称为"定义(definition)",而后者是"引用性声明(referncing declaration)"。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声明中包含着定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声明都是定义,例如:int a它既是声明,同时又是定义。然而对于extern a来讲它只是声明不是定义。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常常这样叙述,把建立空间的声明称之为"定义",而把不需要建立存储空间称之为"声明"。很明显我们在这里指的声明是范围比较窄的,也就是说非定义性质的声明。

例如:在主函数中
int main()
{
    extern int A; //这是个声明而不是定义,声明A是一个已经定义了的外部变量
                  //注意:声明外部变量时可以把变量类型去掉如:extern A;
    dosth();      //执行函数
}

int A;            //是定义,定义了A为整型的外部变量(全局变量)

    外部变量(全局变量)的"定义"与外部变量的"声明"是不相同的,外部变量的定义只能有一次,它的位置是在所有函数之外,而同一个文件中的外部变量声明可以是多次的,它可以在函数之内(哪个函数要用就在那个函数中声明)也可以在函数之外(在外部变量的定义点之前)。系统会根据外部变量的定义(而不是根据外部变量的声明)分配存储空间的。对于外部变量来讲,初始化只能是在"定义"中进行,而不是在"声明"中。所谓的"声明",其作用,是声明该变量是一个已在后面定义过的外部变量,仅仅是在为了"提前"引用该变量而作的"声明"而已。extern只作声明,不作定义。

    用static来声明一个变量的作用有二:
    (1) 对于局部变量用static声明,则是为该变量分配的空间在整个程序的执行期内都始终存在
    (2) 外部变量用static来声明,则该变量的作用只限于本文件模块

网友A:
写的很到位

网友B:
写的很专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