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Cortex-M3内核单片机

楼主(2011-11-20):
LM3S811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ARM Cortex-M3内核单片机

    申请到21IC的EK‐LM3S811评估板,非常开心。接下来几天开始搜集相关的资料文档,回到家开始了LM3S的初步相识。有了开发板,代码调试当然是第一步。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4

         从最初学习51单片机时开始,接触的就是Keil,所以还是支持Keil。

下载工具:
                LM Flash Programmer

                Keil
软件中的Load 工具

遇到的问题:
      1、关于编译器的视频
,视频里讲解了mdk上每个选项的意思及 用法,适合初学mdk的同学们
地址:http://v.youku.com/v_sho/id_XMjQwMDA5MDI0.html

      2LM3S811提供的driver.lib库,想要弄明白每个函数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好的方式是一面看例程的程序流程,一面对应着Stellaris® Peripheral Driver Library  USER’S GUIDE.PDF 文档来看,前期指导函数的作用就可以了。

       3、 LM3S811防锁死,翻阅LM3S基本例程.PDF,有个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对于Sandstorm 家族(即 LM3S100、300、600、800 等) ,一旦JTAG接口因为误将其无防护地配置为 GPIO接口而被锁定,则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在编写每一个应用程序时都必须要在 main( )函数的开始处插入一段能够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
参考:《LM3S基本例程》

   4、 如何添加驱动driver.lib库?

    浏览StellarisWare\ driverlib \ rvmdk driverlib选择库文件。注意,你需要把文件浏览器更改为寻找库文件类型,所以改变“文件类型的"下拉列表从“C源文件”到“库文件(* lib)”或“所有文件”。

一、实验一:LED流水灯

EK_LM3S811评估板硬件图的简要说明:

LED:
PD0/PWM0‐‐‐‐‐‐‐‐‐‐‐‐‐‐LED3,

PD1/PWM1‐‐‐‐‐‐‐‐‐‐‐‐‐‐LED4,绿

PB0/PWM2‐‐‐‐‐‐‐‐‐‐‐‐‐‐LED5,

PB1/PWM3‐‐‐‐‐‐‐‐‐‐‐‐‐‐LED6,

PE0/PWM4‐‐‐‐‐‐‐‐‐‐‐‐‐‐LED7,绿

PE1/PWM5‐‐‐‐‐‐‐‐‐‐‐‐‐‐LED8,

   与JTAG接口复用的GPIO是:PB7(/TRST)、PC0(TCK)、PC1(TMS)、PC2(TDI)、PC3(TDO)

/****************
引用文件*****************************/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LED控制引脚***************/

#define LED_PERIPBH SYSCTL_PERIPH_GPIOB //LED B端口作通用/
宏定

#define LED_PERIPDH SYSCTL_PERIPH_GPIOD //LED D端口作通用/
宏定

#define LED_PERIPEH SYSCTL_PERIPH_GPIOE //LED E端口作通用/
宏定

#define BLUE1_L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BLUE1
管脚

#define GREEN1_L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GREEN1
管脚

#define RED1_L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RED1
管脚

#define BLUE2_L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BLUE2
管脚

#define GREEN2_L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GREEN2
管脚

#define RED2_L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RED2
管脚

#define BLUE1_H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BLUE1
管脚

#define GREEN1_H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1,GPIO_PIN_1)
//GREEN1
管脚

#define RED1_H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RED1
管脚

#define BLUE2_H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BLUE2
管脚

#define GREEN2_H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GREEN2
管脚

#define RED2_H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RED2
管脚

/**************** 如无外部按键设计,可省略**************/

// KEY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C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4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KEY_PORT,KEY_PIN);
//
KEY所在管脚为输

if (GPIOPinRead(KEY_PORT,KEY_PIN) == 0x00) //
按下KEY则进

{

while(1);
//
死循,以等待JTAG

}

GPIOPinIntDisable(KEY_PERIPH,KEY_PIN);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void delay (uint a)

{
uint i,j;
for(i=256;i>0;i--)
for(j=256;j>0;j--)
while(a>0)
a--;

}

int main(void)
{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SysCtlClockSet
()系统时钟设
采用主振
外接6MHz晶振
不分

//
使能LED所在引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BH);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DH);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EH);

//GPIO
出型的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
初始化程拉低全部LED控制脚

BLUE1_L;

BLUE2_L;

RED1_L;

RED2_L;

GREEN1_L;

GREEN2_L;

while(1)

{

delay(500000);

BLUE1_H;

BLUE2_H;

RED1_L;

RED2_L;

GREEN1_L;

GREEN2_L;

delay(500000);

BLUE1_L;

BLUE2_L;

RED1_H;

RED2_H;

GREEN1_L;

GREEN2_L;

delay(500000);

BLUE1_L;

BLUE2_L;

RED1_L;

RED2_L;

GREEN1_H;

GREEN2_H;

  }

}

LM3S811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ARM Cortex-M3内核单片机.pdf

网友A:
这已经不是零水平了啊

楼主:
2# 一个机会 从零积累,会增加的。

网友B:
支持,顶顶,这个很好啊,楼主加油

网友C:
挺好的,收藏了,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

网友D:
楼主研究的不错呀!

楼主:
7# long009 谢谢夸奖

网友E:
楼主有种精神 一定能学的很好 一起努力

网友F:
写的不错,对入门很有帮助。

网友G:
楼主这哪是0基础啊   难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传一些ADC的例程啊。谢谢了啊

楼主:
15# zzgezi 可以啊,要等几天,还得上班。

楼主:
10# lzlong 互勉

网友I:
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J:
酷贴,顶一个

楼主:
18# czdo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19# msp430ing 谢谢支持

网友K:
酷贴必须顶帖啊

网友K:
希望能更多人看到呢

楼主:
24# tianyu01 谢谢支持!

网友L: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27# haixiaotun 努力多写应用笔记

网友M:
好东西 值得顶一下 不错的**

网友N:
希望楼主接着写这个贴子,把后面的例程用法给加上来,一起学习好不?
我想和LZ一起学习,这贴我收藏了,LZ接着写啊

楼主:
30# TXDY (二)(三)已经推出了,还望支持!

网友I:
真不错,手上刚好有l3s811的板子!!!支持分享

网友O:
多谢LZ,这是我找的最好的入门资料了

楼主:
34# chenhao8060 希望还能支持后续的资料

网友P:
37# fengzhongfeiwu 貌似懂了

楼主:
37# fengzhongfeiwu 是参考这篇**整理出来的,不过程序略有改动。

网友Q:
果然是酷帖啊 谢楼主啊

网友E:
太酷了 楼主辛苦啊

网友R:
很好的帖子 写的不错 对入门很有帮助。

网友S:
这样个帖子浪费了楼主宝贵的时间,直接从别的地方移过来,希望标清参考和出处,毕竟大家都是在学习的人,没意思搞虚的东西

楼主:
44# jyz0025338 如果学习新东西,我要找许多参考资料。大多数工程师接触新的MCU时,也是希望资料多一些,以及网络上应用笔记很多。学习的时候也是找些程序运行看看效果,如果程序全部自己编写,那也不是零基础了。所以,学习新东西,掌握方法很重要,有些软件配置问题及初级问题看一遍就学会了,这就是学习笔记的价值。等熟练使用LM3S811之后,没人愿意再来做LED流水灯了。学习笔记只是一种过渡。

网友T:
45# reayfei   哇塞 37楼亮了
楼主知道吗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http://bbs.**/thread-291264-1-1.html

http://bbs.**/thread-291264-1-1.html

网友U:
大家一起好好学习

楼主:
47# uestchm 努力开发出优秀的产品

网友V:
顶一个,楼主研究的不错

楼主:
51# 414779421 说实话程序是我简单修改就拿来用的,文字部分也是看了资料之后贴来的,我只是初学者,还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
51# 414779421 我学习单片机,都是找几个例程来看一下演示效果,再逐条语句看看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有好的方法,请指教?我没有在TI官网找,因为我不太熟悉TI官网。

楼主:
51# 414779421 你可以拿他的程序运行一下,看看出现的效果和我的程序一样不?如果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我没有进行改进呢?

楼主:
51# 414779421 有图有真相!请仔细比较!最好能亲自尝试!

网友W(2011-12-27):
我得编译出现这种情况systemInit.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E:\M3??\other_board\615\EL-EMCU-I?LM3S6153??D\systemIni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什么意思?望指点一下

楼主:
58# li361757945 工程配置出现问题。请把附件工程打开,复制main的代码运行试一下可以不?

网友X(2012-02-12):
用AIR编译不能通过,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SysCtlClockSet"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SysCtlPeripheralEnable"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TypeGPIOOutput"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Write"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TypeGPIOInput"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Read"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IntDisable" [referenced from C:\Users\Chen\Desktop\Debug\Obj\LED1.o]
请问如何修正?
网上百度到以下内容:
举个例子,错误如下: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SysCtlClockSet" [referenced from E:\DEMO\Object\debug\Obj\Target.o]
该错误的的意思是说Target.c文件里面调用的SysCtlClockSet这个函数没有定义,而这个函数在sysctl.h里面有声明。这里出现该错误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1、Target.c文件没有包含sysctl.h这个函数;
2、没有正确添加库文件,即diverlib.a文件,可去掉旧的(即工程里带的那个),然后重新添加。
--------------------------------------------------------------------
问题正是出在库文件上,模板里使用的是driverlib.r79,将它改成driverlib.a即可,路径是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lib\Luminary
但我用的是6.3版,找不到driverlib.a文件....

网友Y:
刚入门ARM。谢谢楼主了。。

楼主:
63# mahn701 :DTI arm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Z:
氛围真不错 资料也很给力

网友AA:
楼主 你是这方面专家吧

网友AA:
您有微博吗 我关注您下

楼主:
68# xiaoxi053 最近在写本相关书籍,微博也没空更新啊,还请支持!

网友AB(2012-05-05):
为毛下不了??

网友AC:
不错的资料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AD:
酷帖继续顶起啦

网友AD:
让更多人看到呢

楼主(2012-06-04):
74# gaga1 谢谢!

网友AE:
资料正须要,谢谢

网友AF: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 我刚收到TI的M3板子  有资料参考了

网友AG(2012-08-13):
真是有心了!好帖!:)

网友AH:
好贴,带我入门。:)

网友AI:
楼主真不错,我也正在开始学习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