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编译软件 非常纠结

楼主(2011-11-20):
本人买了一本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  上面的程序都是用BorlandC 3.1 编译的。对于这个软件,我彻底无语,非常不方便。但又想观察源代码的Putout 。

//pa.c
# include<stdio.h>
# include"pa.h"
void A_print( )
{
    printf("AAAAAAAA\n");
}

//pa.h
# ifndef  PA_H
# define PA_H
void A_print( );
# endif

//pb.c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pb.h"
void B_print( )
{
    printf("        BBBBBBBB\n");
}

//pb.h
# ifndef  PB_H
# define PB_H
void B_print( );
# endif

//test.c
# include"pa.h"
# include"pb.h"
void main( )
{
    for( ; ; )
    {
        A_print( );
        B_print( );
    }
}

Build all了很多遍,就是连接不成功。求解、、、、、、

网友A:
楼主,你真不如用Keil来学习ucos,Keil自带的软仿功能相当不错,可仿真很多芯片。可以很容易的调试,比如单步、全速、暂停等等。用BC,太落后了

网友B:
在ARM上跑ucos,最佳的编译器就是IAR,里面各种状态都可以检查,Keil是个没有用的废物,至少在调试ucos程序上,这么讲是毫无疑义的。

网友A:
Keil没用吗?举些具体的实例说明下呗

网友B:
某同事用MDK调STM32总死机,无法查原因,我给移植到IAR,只跑了5分钟就找到是某任务栈崩溃。

好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C:
真个工具真不过。

网友D:
用keil和IAR就OK了。

5楼: 某同事用MDK调STM32总死机,无法查原因,我给移植到IAR,只跑了5分钟就找到是某任务栈崩溃。

好工具事半功倍。

这个是真的吗?我现在用keil,正想移植到IAR呢。我怕移植后,有搞些新的不稳定就麻烦了。

网友E:
又见到有人争论Keil和IAR的优劣了!

网友B:
用keil和IAR就OK了。

5楼: 某同事用MDK调STM32总死机,无法查原因,我给移植到IAR,只跑了5分钟就找到是某任务栈崩溃。

好工具事半功倍。

这个是真的吗?我现在用keil,正想移植到IAR呢。我怕移植后,有搞些新 ...
引用 网友D:

IAR在代码效率,编译速度,代码稳定性上面都秒杀MDK。

网友F:
总有些人根本不理解编译器运行的原理,不检讨自己的代码是垃圾,写不出编译器友好的代码,只一味强调工具无法把他写出来的垃圾优化稳定,这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

网友B:
服了某些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抱着烂工具还以为是宝贝咧。

网友F:
本来只是水平低,出口成脏,素质也低啊。。。

网友B:
弄了下老狗的g点,这条老狗还high了,太有意思了

网友G:
移植后问题很多

网友D:
keil IAR 各有个的优点吧!真正的内部细节和优劣,只有工具厂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