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力方面的需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20):
(无正文)

网友A:
需量,就是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最大值

网友A:
最大需量是电力用户在某一时刻使用电能的最大有功功率值。

供电部门计量最大需量主要有二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增加电费收入。对执行“大工业电价”(二部制电价)的用户,原基本电费是按变压器的容量计算,在华北地区是每千伏安18元,当用户有大设备启动或负荷调整不利时,会出现个别时段,或说某一时刻的有功功率达到最大值,这时供电部门就会按这个最大值--------即最大需量计算基本电费,在华北地区的计算方法是每千瓦27元;执行最大需量计算电费的前提是:用户最大需量×27>用户变压器容量×18。当变压器利用率超过67%或生产负荷有波动时,会出现电费按最大需量计算的方式,用户会“亏”一些。

其二是调节用电负荷,作到负荷平衡,有利于提高电网设备利用率。由于上面电费支出的加大,会使用户增加“消峰添谷”,“平衡负荷”的意识,主动进行生产工艺改造;如果大家的负荷都平稳了,整个系统就平稳了,系统就不用考虑和预留备用容量,电网设备的利用率就提高了。

网友B:
百度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C:
是电流大小,和功率方面的概念。

网友C:
应该是这段时间的总功率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