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基波电能和全波电能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20):
电能的计量方式分为基波电能和全波电能,这两种分式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A:
基波电能表就是滤掉 谐波电量 ,只计量 基波 电能,从而消除谐波对电能表计量的影响。

网友B:
这是第一次听说关于这个概念谢谢。

网友C: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