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压、电流三相不平衡度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楼主(2011-11-20):
如题,谢谢

网友A:
所谓“三相不平衡度”其实有二个,一个是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另一个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度,二者互相影响;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是指三相电力系统中三相电压的不平衡程度,用电压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方均根值百分比表示;测量时需要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小运行方式下,负荷不平衡度最大的时候测量;按上一版国标规定(网上也能查到新国标),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正常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为2%,短时不得超过4%。接入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引起该点正常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一般为1.3% 。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是指三相电力系统中三相电流的不平衡程度,用最大相电流值减去最小相电流值再除以最大相电流值的百分数表示;

即:三相电流不平衡度=[(最大电流-最小电流)/最大电流]X100%

关于这点各资料上介绍的比较乱,可以参考《架空配电线路及设备运行规程》SD292-1988
规程还规定,变压器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不应大于15%,只带少量单相负荷的三相变压器,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25%。
测量方法非常简单,有分相电流表的可以直接从电流表上读数,但数值不太准确;有全电子式电能表的也可以直接从电能表上读数,相对比较准确;还可以用钳形表卡三相的电流来计算。

网友B:
就是某个量出奇的大,或者出奇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