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及MOS管的选择。

楼主(2011-11-20):
如下图,刚开始设计是选择2N7002 MOS管,可是LED不亮,后改选择2N5551三极管,LED灯亮,2N7002的开始电压Vgs(th)=1V,为什么MOS管就不行呢?设计开关管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开启电压最小值1v,最大2.5,必须2.5V以上才能保证导通

楼主:
是说明在1V-2.5V有可能导通,大于2.5V一定导通么?

网友B:
2.5V以上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也能保证90以上吧

网友C:
1.2V估计不能打开2N7002,需选择Vgs小的MOSFET.

网友:
一个电流型与电压型器件

楼主:
哪位大侠能推荐一些常用的Vgs小的MOSFET吗?

网友D:
到厂家网站上根据需要选型

网友E:
可能是Vgs的不够大吧,1.2v时管子应该可以导通,但处在放大区,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够。。。
可以试着加大Vgs或减小R378

网友F:
图中所给的符号应为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按理管子应该导通,耗尽型场效应管在Vgs=0时也导通,楼主肯定把场效应管的符号画错了,增强型画成了耗尽型,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导通电压应Vgs>2.5v才导通。

网友G: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你用2N7002MOS时,你说开启电压1V。你给栅极提供的是1.2V,大于开启电压,MOS工作,但是导通电流很小。所以LED亮度很微弱,所以你感觉不到。实际上仍是工作的。
而你换了2N5551后,三级管工作在放大状态,通过的电流比较大,LED亮。
使用MOS时,不能只工作在开启电压附近,可以参考Datasheet。一般会有一个Vgs工作要求的。
:lol

网友H:
楼主应该用的是绿色发光二极管吧,它如果正常发光所要求的管压降在3~3.2V,电流在20mA(如果没记错的话),MOS管开启后的电阻在4Ω左右,而电阻R378是200Ω,就算3.3V全在R378上,电流也只有16.5mA,何况还有绿色发光管,所以我认为这个电路R378绝对太大了

网友I:
这个要查下规格书了

网友J(2013-08-22):
1.2V时MOS管没有完全饱和导通,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