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问题2

楼主(2011-11-20):
刚才还有一个忘了问,就是按键的形状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这里有PCB设计指南,供你参考

Capacitance Sensing - Layout Guidelines for PSoC CapSense - AN2292 (ZH).pdf

网友B:
按键部分你是指线路还是指按键的形状?在PCB板上按键的形状可以是方形或圆形等任意形状的铜片。只是它的大小和我们的手指端压上的面积差不多大即可,大了也没用。
也可以从PCB上引线到机壳,形状同样可以多样。
假如是问的线路,可以上网查询,主要原理就是人体的电容使得电路上的电容充放电时间不同来检测。此电路简单,可以网上搜索。

楼主:
3楼的文档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