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工作与换单片机的问题?(非技术性问题)

楼主(2011-11-20):
最近想换下工作(第一次换),现在的 工作从实习一直做,因为公司比较小使用的是统一的控制单片机(Atmega 系列),在学校和工作中一直都用Atmega 系列单片机,自己也非常喜欢Atmega,但是现在换工作有些担心如果下家公司不用Atmega,那我不是很受伤?虽然以前总是听人说单片机只是工具,仅仅是控制对应的寄存器让他工作而已,但是从自己在学校接触51、PIC、430(皮毛中的皮毛接触)、AVR,最终选择AVR,以及现在实际小项目操作AVR来看,单片机并不仅仅只是工具而已,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针对它的特点,将会越来越喜欢它,舍不得放下它。
这样就好矛盾啊,都没有勇气辞职,也舍不得Atmega,大家肯定也在找工作碰到类似情况,说说当时自己是怎么做的?或者给些建议吧!

也不知道非技术问题放在此版块是否合适?
要是不合适还请版主不要删掉,将其移动到合适的版块。

网友A:
换下工作

网友B:
还没工作过没体会啊。喜欢这么热爱单片机的精神。

网友C:
世上芯片无数,你能都用过吗?都精通吗?只有一种技术是通吃的:自学能力,适应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理解融会贯通能力。

网友D:
关于更换单片机.
    的确 AVR 的内核对单片机的做了很大改进, 相对 51、PIC 等性能得到了大大地提升. 但是科技在进步, 技术前进的滚滚洪潮是永不停止的. 在熟悉了 AVR 后, 也许再去熟悉一个更新系列的单片机. 你会更深一层地看待 单片机 - 应用控制 的关系.
人永远是主宰, 是控制和掌握着机器和工具的. 要更好地把握工具, 就不要只拘泥一种工具. 所以建议楼主可以做些更广泛地学习.
关于换工作.
    其实我觉得换工作, 更使用工具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发展遇到限制, 换工作又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还是建议换的. 毕竟学好了一个工具, 就已经入门了, 再学其他的工具会容易得多. 当然用好用熟了一个, 也没有必要想换就换了, 毕竟发挥最好的性能, 用好一个工具也不是容易哦

网友E:
没有看到AVR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51也在进步

网友F:
没感觉AVR有多好。。。。。。

各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电子学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软件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只要把握这两点即可随便换。。。

楼主:
3# DownCloud 呵呵
大家一起**自己的梦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当碰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工具时,是爱不释手的,可能是自己阅历+经验还不够吧。
以后肯定也会像M3内核了解的,只是现在很难以割舍目前自己最喜欢的这款芯片。
对于它的操作已经很符合我的习惯了

网友G:
刚开始学习~努力i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对我这种菜鸟来说:用好一个工具确实不容易,工作有更好的基本是要换的,对于单片机,如果去其他公司没有用AVR,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必仅我还是新手没有能力去改变上层的旨意。
所以我现在在想,要是下一家自己喜欢的公司也是用AVR肯定就很好了

楼主:
6# ayb_ice 51进步,也有看到,这就是所谓的个人偏爱吧

楼主:
7# yewuyi 各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电子学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软件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只要把握这两点即可随便换。。。

虽是这样,但要用好一款单片机,扬长避短却不是那么容易,就算是51不同厂家的差别也是很大的(仅个人之言)

网友H:
多学点没坏处。

网友E:
从开发工具,资料角度来讲,51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F:
7# yewuyi 各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电子学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软件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只要把握这两点即可随便换。。。

虽是这样,但要用好一款单片机,扬长避短却不是那么容易,就算是51不同厂家的差别也是很 ...
引用 网友I:

你已先入为主给自己定了一个论调,那就是:换一下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但事实上,当你电子学的理论和经验足够熟练,有一定的软件基础,换一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谓的要用好一款单片机,扬长避短仅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要想足够熟练,唯有去动手去做才能达到。

网友J:
建议重点放在C语言和系统基本构架上,至于具体MCU主要关心的是核(CPU和MEM)性能(如速度和容量)以及外围功能。器件是供人去选的,而不能被器件牵着鼻子走。

网友K:
建议换为ARM系列。明年新出的新唐mini051才不到3元。

网友L:
多接触些不同的系统,换一下思想,海阔天空。

网友M:
建议换单片机~现在这种思想对你将来学习提高是一种束缚。

网友N:
建议重点放在C语言和系统基本构架上,至于具体MCU主要关心的是核(CPU和MEM)性能(如速度和容量)以及外围功能。器件是供人去选的,而不能被器件牵着鼻子走。 ...
引用 网友J:

严重同意!

另外发表一下个人观点:人不能固步自封,尤其是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
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网友O:
谁给的钱多就做哪款的,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P:
回复 网友E:
AVR速度快!

楼主:
看了大家的说法
得出结论:
当你电子学的理论和经验足够熟练,有一定的软件基础,换一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谓的要用好一款单片机,扬长避短仅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要想足够熟练,唯有去动手去做才能达到。换一下思想,海阔天空。

建议换单片机~现在这种思想对你将来学习提高是一种束缚。

建议重点放在C语言和系统基本构架上,至于具体MCU主要关心的是核(CPU和MEM)性能(如速度和容量)以及外围功能。器件是供人去选的,而不能被器件牵着鼻子走。

多学点没坏处。

自己也说说:大家都觉得有必要时需放弃AVR,意见统一,那我也应该坚定决心,暂时可放下AVR(以后技术能力提升了,自然可决定在项目中重启AVR)。

工作如果发展遇到限制, 换工作又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换吧!

网友Q:
2楼的说的很赞

网友R:
这个也要看具体应用的要求了吧,如果哪天你公司的Atmega单片机不能满足产品的要求了,那怎么办呢?是否考虑其他的,MSP430.   ST......

网友S:
要多接触也别接触那些只有几十个字节 RAM 的 MCU,要么是应用极简单,要么就是开发者极头痛。而且多数情况下前会由前者逐渐转变为后者。

网友T:
换单片机与换工作不矛盾,工作中可以换单片机啊,
自己学啊,AVR 会了,一通百通。。。。。。

网友U:
架构比较重要,单片机就一工具,哪种便宜换哪种,,嘿嘿,,

网友V:
LZ,等以后接触的单片机多了,技术提高了,基本上就不想换回AVR了,不信,换个工作,用用STM32或者其他类似的单片机,用J-link调试、烧写程序,你就知道啥叫爽了,一个J-link可以玩多种单片机,不同厂家的,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网友W:
换吧,我现在STC AVR PIC STM NOVOTON 都在实际工程用过了!
  用的多了,就不精了
专一个有好处,但是不是排错对了,AVR是夕阳了,CORTEX-M才是朝阳

网友X:
楼主可以先自学另一款单片机呀。

网友Y:
建议换工作

网友Z(2013-02-07):
很少用到汇编了,所以不管是哪家出的单片机,用C来看,都是一样的,只是外设变变,相当于型号变化一下而已,难道真有那么难吗?还分那么细?
事实上,即便是汇编,也就是那么几家,通了2家,都一样。还是以应用和需求为中心吧,千万别以某个单片机为中心。

说到了中心,这就回到一个基本的商业问题上来:以用户为中心还是以某种妓术为中心,其实是很好分的。如果您拥有此妓术的唯一的、排他的产权,那么可以以它为中心,否则,就只能以用户为中心!即时满足先进级别的用户提出了的需求为唯一努力的方向,这被俺叫做创新!

判断公司的好坏的标准就是这个:营销和创新搞的如何。好,那就是好,什么都好!否则就不用说了吧。这是投资的基本常识。

网友AA:
芯片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只要掌握了基础,任何芯片拿来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