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有用过lm3s1811的,可否分享下

楼主(2011-11-20):
哪位仁兄有用过lm3s1811的,可否分享下

网友A:
LM3S1811-IQC50-C0T中文资料描述:IC ARM CORTEX MCU 8KB 100-LQFP
核心处理器        ARM® Cortex-M3™
芯体尺寸        32-位
速度        50MHz
连通性        EBI/EMI,I²C,IrDA,Microwire,SPI,SSI,UART/USART
外围设备        欠压检测/复位,DMA,POR,PWM,WDT
输入/输出数        67
程序存储器容量        256KB (256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        FLASH
EEPROM 大小        -
RAM 容量        32K x 8
电压 - 电源 (Vcc/Vdd)        3 V ~ 3.6 V
数据转换器        A/D 8x10b
振荡器型        内部
工作温度        -40°C ~ 85°C

网友B:
可以去校园网上找找

网友C:
前面很多兄弟已经分享了啊..:lol
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