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1-11-20):
大侠们好单片机写程序的借口可以直接接电脑232吗  这样对两者有损伤吗?

网友A:
不能直接接,电平都不一样。要与电脑的串口连接,得接个232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或者淘宝买个USB转串口板,

网友C:
要有电平转换  否则电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