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11-21):
原边和副边的静点间接个电容,来抑制共模干扰.
请问,如果副边不止一组电源,那么是不是每组都要接呢?

例如我做一个输出5v的电源和24v的电源.

我5v是反馈,24v就是普通电源,我看很多资料,5v是要接那个电容的,

那么24v呢,需要接嘛?

还有这个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A:
通常情况,绕制变压器时紧贴初级绕组的次级需要使用此电容。
若多个次级绕组,与初级绕组之间隔开的次级不必使用。例如先绕初级,再绕5V绕组,再绕24V绕组,则24V绕组不必使用此电容。但若采用“三明治”绕法(次级夹在分成两部分的初级之间),则5V和24V都应该使用此电容。
此电容容量和耐压等应该符合安规要求。

楼主:
ls,只要符合安规要求就可以了嘛?不需要考虑到干扰的频率嘛?

网友A:
3楼:
在安规范围内,该电容尽量大一些。
这就是考虑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