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微型快动按钮开关

楼主(2011-11-21):
TE推出了一款新型的微型ALCOSWITCH BLUE系列按钮开关。该款产品设计紧凑,内建最新的快动机构,开关动作非常快捷,其清晰的触感和有声反馈可提示是否对开关进行了正确的按压操作。

网友A:
ALCOSWITCH BLUE系列按钮开关可用于电源和信号系统,有单刀双掷(SPDT)和双刀双掷(DPDT)两种配置可供,带按压接通/按压断开或瞬时接通功能。

网友B:
内部触点为嵌银黄铜材质;另有镀金触点可选,用于信号传输,在30伏直流电下可达60毫安。

网友C:
嵌银触点的初始电阻在125伏直流电下为≤10毫欧,在2-4伏直流电下传输电流为1安培。镀金触点的电阻为≤20毫欧,在2-4伏直流电下传输电流为100毫安。

网友D:
配备嵌银黄铜触点的按钮开关,欧洲应用额定值可达1.5安培250伏交流电,北美应用额定值可达3安培125伏交流电。

网友E:
由于采用了快动机构,触点传输极快,嵌银黄铜触点开关的电气寿命周期为25,000次循环负荷,而镀金触点开关则为50,000次循环负荷;而根据UL标准要求开关的电气寿命周期仅为6,000次循环负荷。

网友F:
开关的寿命周期更长,意味着设备重要组件的寿命受机电控制元件的影响更小。

网友G:
应用方面的益处ALCOSWITCH BLUE系列按钮开关根据"先断后通"的原理进行操作。微型的创新型内建快动机构与现有的按钮款式设计完全不同。

网友H:
它将可移动的触点以极快的速度从一端移向另一端,可帮助减少电弧和回弹。

网友I:
由于弹簧加载的按压操作,用户能够清晰感觉并听到触点传输动作。这种触感和有声反馈对于满足人机界面(HMI)要求尤其有用。

楼主:
在操作员无法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控制面板的应用上时,如果HMI提供的不只是视觉反馈,则其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其降低了对眼手协调的要求。

网友A:
可能具有此种HMI要求的应用包括工业、医疗、一般仪器、通讯设备和控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