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LCD电压不匹配

楼主(2011-11-21):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A: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C: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D:
串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对比度。

网友E: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网友F: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G:
出现鬼影,黑不黑,白不白

楼主:
嗯,了解了,结贴了

网友H:
图像会发白或者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