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两通道同时测量波形形变问题

楼主(2011-11-21):
想用示波器测量T8与T9处波形。
使用2通道单独测量T9时,波形如下

同时使用1通道测量T8后,T9处波形发生形变

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示波器插入影响。选用X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您所说,通道1 x10后 T9波形变化小了很少,请问“示波器插入影响”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您所说,通道1 x10后 T9波形变化小了很少,请问“示波器插入影响”是怎么回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也有等效阻抗的。

网友A:
to 3L:

示波器X1下的阻抗较小,测量时相当于对地接了个小阻值电阻。如果信号源内阻比较大的话,会产生较大影响(电压变低)。

楼主:
谢楼上两位赐教!

网友C:
示波器X1档的输入电容也比较大,此输入电容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maychang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