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怎么用?

楼主(2011-11-21):
在下刚下了个keil uvision4**版,打开后,在器件库始终找不到51系列单片机,这是咋回事?望高手指教!

楼主:
uvision2是不是比uvision4好用点?

网友A:
怎么可能?你是怎么找的?

网友B:
我电脑KEIL2、3、4都装了
**的是2,3、4在2的基础上装
要用4不能卸载2、3,很郁闷:L

网友C:
要装个Keil C51,楼主是不是只安装了Keil For ARM的安装程序?

网友A:
搞不懂。我的电脑直接接KEIL4就OK了!

网友D:
有C51和ARM之分的,还有rtx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激活?我记得要生成序列号在license里分别激活C51和MDK什么的

网友F:
修改你的Keil目录下的TOOLS.INI
给里面加一句
[C51]
然后看你的device中还有没有51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
修改你的Keil目录下的TOOLS.INI
给里面加一句
[C51]
然后看你的device中还有没有51系列的单片机。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有!

网友F:
把你keil2或者3下的C51文件夹复制到keil4的安装目录下!确保你keil目录下有C51编译器

一切工作做完之后,重启keil。
如果还没有,就是你的TOOLS修改有误,我试了几遍都是没问题的,去掉[C51]就没有51系列单片机,添加上就有

网友G:
3够用就绝不用4.

网友H:
你可能只装了keil for ARM 的,没装C51的工具链,如果你之前装过keil 2或3的话,你把之前keil里的C51文件夹考到新装的keil4的安装目录下。没装的话可以先去下个keil3 for C51,然后装上并**,再覆盖安装keil4(keil3不要卸载,删掉快捷方式就行了),并且在选择安装路径时选择keil3的安装目录下。在打开keil4时新建工程就可以看到51单片机了。。。

网友I:
安装问题  我的keil4 有51

网友D:
看看注册表。

HotISP内有Keil的安装路径测试。HotISP可以直接进入Kei
http://q.weibo.com/632890里的微盘里。
HotISP V2.80B

网友J:
alamo2009的方法是好用滴

网友K:
这个很严重,………………

楼主:
有的筒子说要装在c盘的根目录下,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