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锁相环频率设置导致芯片损坏?

楼主(2011-11-21):
我在使用LPC2103的学习开发板跑一个RTC时钟程序时,因为时钟输出显示在数码管上,在将程序烧写在flash中后我嫌数码管的刷新率太慢,于是想通过改动锁相环频率来加快刷新速度改善视觉效果,但这样问题来了:
#define Fcclk           (Fosc * 16)          我将原先的Fcclk频率改成了Fosc的16倍,结果在烧写时候开发板直接死机了,再烧写一遍出现了:
IarIde PM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or else the file"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NXP\FlashNXPLPC32k.d79" 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这样的警告对话框,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是芯片频率过快烧坏了么?因为我看到有注释: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我只是16倍应该没问题的吧?如果是是因为大于60MHz,但我之前写入8倍时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悠着点。在改之前你搞明白了这颗芯片的系统时钟是怎么得来的不,不要只看那句注释就可以认为那样改啊。
芯片估计还有救,短接ISP跳线,用Flashmagic软件擦除一下吧

楼主:
楼主,悠着点。在改之前你搞明白了这颗芯片的系统时钟是怎么得来的不,不要只看那句注释就可以认为那样改啊。
芯片估计还有救,短接ISP跳线,用Flashmagic软件擦除一下吧 ...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教!您说的flashmagic我试过,但是不论如何连接不上,我已经确定各种连接参数设置正确了,总是没办法读取设备的信息。

网友B:
用ICP工具查看一下芯片信息,如果不能查看,估计芯片已经坏了,以后写程序的时候还是先算清楚了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由于开发板上isp未成功使能。
除了短接跳线帽外,还需根据开发板的操作手册对几个按键进行复位操作,而之前我忽略了这一步。
感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