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_Delay ()

楼主(2011-11-21):
编写了一个程序,每秒加1,逢到F就重新从0开始计,同步显示到PC上。现在想要用一个键使其停止。

楼主:
是要用到中断程序吗?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A:
估计需要关闭定时器吧

网友B:
CY7C68013A有几个中断引脚INT0,INT1 。先配置这些中断引脚,产生外部中断,再执行停止计数。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Interrupt部分试一试。

网友D:
还是不懂楼主的思路。。

楼主:
我在主函数外写了一段中断程序,使用外部中断INT0,如下:
{
  EA=1;
  ET0=1;
  EX0=1;
  IT0=1;
}
在主函数里调用时编译可以通过,但执行运行的时候,按下“停止”键就会出现死机状况。

网友E:
看得迷迷糊糊,“停止”键是神马玩意。。。。

网友F:
估计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出现异常死机了。

网友G:
这个很好实现的,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D:
要不就是硬件没有应答,应用程序一直在等,导致死机。

网友D:
还是应用程序写的不好。

楼主:
我再重新弄一下吧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H(2013-03-13):
,还以为是CYpress固件里面自带那个EZUSB_Dela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