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线的50欧阻抗匹配

楼主(2011-11-21):
画PCB的时候天线那边要做一个50欧的阻抗匹配,应该怎么做的,求大神。

网友A:
1 polor软件,选择模型 输入参数,计算线宽
2 告诉板厂,人家帮你做。
3以上2种,你必要要有参考地

网友B:
阻抗匹配需要匹配网络,不仅仅是PCB上的走线。如果想布特征阻抗为50的传输线,则需要根据PCB的基板材质和分层厚度以及线宽线厚等参数确定。具体找个软件计算一下更为方便。

网友C:
如果楼主用的是RF芯片,去仔细看看厂家的资料,一般会提供基于特定板厚的FR4板的标准设计。

网友D(2013-01-06):
有匹配电阻,有的时候是线缆保证的,如50欧同轴电缆,减小信号的衰减

网友C:
天线匹配可不是用匹配电阻那么简单,线缆的特征阻抗和天线的匹配电路设计也无关,不要被字面意思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