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输出

楼主(2011-11-21):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啊 ,输出1-5V,4-20MA?谢谢

网友A:
此电路设计错误,不能正常工作。
运放供电电压为5V,输出最大不过3.5V左右,而Q1集电极电位必须比基极电位低(至少相等)。

楼主:
如果运放供电改为15V,怎么计算,这是一个温控器上的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