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减法放大电路问题,跪求答案

楼主(2011-11-21):
小弟在设计电路中遇到一个前级减法电路不能用。输出的电压相差很大。拜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帮小弟看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re LZ:

按理想情况,第一级输出0.3V。但由于失调因素(特别接近电源轨),输出会有误差。

网友B:
LM358-----单电源,输入信号太小便造成了误差。
改成双电源或者换运放。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不只是相减吧,还有放大的作用。

网友D:
注意你设计的电路运放的共模电压是否超出了电源电压的范围了,此电路的共模电压为10/11*14≈12.7V

网友E:
14 - 13.97 出不来的原因是很多的,(30mv当然还没超出358失调电压),
但是1%电阻就不能用在这里,至少也得0.2%。

楼主:
应该不会是运放芯片的问题吧?我把VCC电压调到15V也不行,这个电路是做减法后第一级再放大10倍,二级放大8倍。或者大虾们有无更好的电路实际应用过的,给小弟发一个

网友F:
电路结构没问题,电源电压大于共模电压应该有输出,可以尝试把输入端压差增大一点,不然你电阻的误差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为0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的帮忙,我今天在下班的最后时刻调试出来了。我把电阻改为:R1=R28=100k,R2=R28=1M,再把VCC接到AD_V1,就可以了。谢谢你们:2楼、3楼、4楼、5楼、6楼、8楼的大虾们!明天再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运放方面我还是非常的菜。明天再看看什么原理导致这样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运放U4A 3端进去的不是(10*14/11)V 吗

网友H:
谢谢各位大虾们的帮忙,我今天在下班的最后时刻调试出来了。我把电阻改为:R1=R28=100k,R2=R28=1M,再把VCC接到AD_V1,就可以了。谢谢你们:2楼、3楼、4楼、5楼、6楼、8楼的大虾们!明天再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运放方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值改了一下就可以了呢?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能否说明一下?你说的调试出来了是指用仿真软件仿真出来了,还是搭了电路实际测试出来了?

网友D:
可能与你使用的电阻的精度不够有关,差分放大对电阻匹配要求较严,否则,共模电压会对输出产生影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运放U4A 3端进去的不是(10*14/11)V 吗
引用 网友G:

数学上是这样计算的,实际上我们的考虑参数的公差,有个蒙特卡洛分析就是做这个分析的!
假设他用的电阻是1%精度的,那么就有这种可能存在:
+端:14.00  9.9/10.91 = 12.7039
-端: 13.97 10.1/11.09 = 12.7229
结果就是13.97的输入端比14.00输入端电压还高近19mV.
所以LZ如果用1~5%的电阻几乎有近50%的可能会出不来。

网友D:
LZ可以用万用表(最好是精密的)实测一下你所使用电阻1k、10k、100k、1M的实际阻值,然后与标称阻值做差,其差值再除以标称阻值,计算一下误差看一下!

网友I:
收藏,有时间再好好研究

楼主:
各位大虾们,不好意思昨天说错了:我昨天调试的电阻是R1=R28=200k,R2=R29=2M.根据今天最新调试,我特地选了,R1=R28=200.00K,R2=R29=2.000M;焊到板上结果不能用。:funk:然后我把昨天可以用的电阻拆下实测:R1=199.7K,R2=2.000M,R28=200.00K,R29=1.991M.唉!我重复选了这组电阻焊到其他板上。靠也是可以用的。各位大虾们,这是什么原理啊?:Q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请您直接测运放 2,3脚之间的电压和1脚对GND的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使用采样电阻0.01R加上运放前级的电阻精度不高,导致运放+、-输入端的压差偏差很大甚至无压差或压差为负。运放输出异常。经反复测试 改进:采样电阻改为0.05R±1%,R1\R2\R28\R29精度改为±1%,再将运放电压接于AD_V1.测试可用 可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感谢楼上的各位大虾们的指点,谢谢你们。

网友J:
由差分可得其输出为30mV,又358不是轨至轨运放,且单电源供电,所以输出不可能为30mV,可考虑采用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