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1-11-21):
各位大侠谁了解M706看门狗为啥把1,8管脚焊接上啊?为啥啊在线等待

网友A:
re LZ:

那玩意儿应该是ADM706PAN。脚8(WDO,负逻辑)是“看门狗”输出,脚1(MR,负逻辑)是人工复位。现在将1和2连接,“看门狗”将替代“人工复位”,最终由输出引脚7(RESET,负逻辑)去复位MCU。

网友B:
看一下图,摘自MAX706数据手册

网友C:
二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么个用法,实际目的就是万一程序跑飞了,不能在给定时间内(1s以内)喂狗,那么WDT就会溢出,导致MR有LOW input,从而导致Reset脚输出低电平复位MCU。给楼主推荐SGM706,与MAX706兼容的芯片,可以节约不少银子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小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