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节镍氢电池单独充电,串联对外供电,怎么串联??大侠进来帮忙

楼主(2011-11-21):
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能够单独充3节镍氢电池(因为电池是有可能拿出来单独或者两节用的)...在没有外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要能够串联..对外供5V
目前大部分都能实现了.用单片机控制..
原来是想用单片机输出给MOS管..让三个电池串联...因为要对外升压到5V..电流要求也大...现在情况是...MOS管Q3,Q6会烧掉...怎么办?

串联对外供电..怎么串联??路过大侠进来帮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这里用n-mos管不合适了,先换P-MOS AO3401试试吧

网友B(2011-12-28):
用DS2714实现充电控制,在输出端加串联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