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的5402 DSP相关问题?

楼主(2011-11-21):
(无正文)

网友A:
TMS320C5402上电后将首先检查MP/MC引脚的状态,若该脚为低电平,说明DSP被设置为微计算机模式,从片内ROM的0FF8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在TMS320C5402的0FF80h地址处,存放着一条跳转至0F800h处执行DSP自引导装载(Bootloader)程序的指令。当TMS320C5402的Bootloader程序时,它将会按HPI装载模式→串行EEPROM装载程序→并行装载模式→标准串行口装模式→I/O口装载模式的顺序循环检测,以决定执行哪种启动模式。 对以TMS320C5402为核心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来说,并行引导装载模式是最适用的。TMS320C5402的并行引导装载模式是将程序代码从外界存储器所对应的DSP数据导域区中加载到片内DARAM中。TMS320C5402的并行 装载流程如图4所示。采用并行装载模式对程序进行加载国时,要根据并行装载的格式来配置Flash的程序数据存储空间。可先在DSP对应的数据空间FFFEH和FFFFH地址内写入要存放程序的地址,然后根据并行装载的数据流,将标识控制字、各个寄存器的初始化值、装载后的起始运行地址、程序段的大小和装载地址依次写入Flash存储程序的地址中,电子最后写入编写的程序。 FM3808与TMS320C5402的并行接口设计如图5所示,由于FM3808的工作电源为5V,因而系统中使用了SN74LVTH6244和SN74LVTH2245来完成接口设计。又由于TMS320C5402数据的寻址范围最大为64k字,而在自己不编写Bootloader程序的情况下,并行引导装载模式最大只能装载32k字的程序或数据。因此,若程序数据大于32k,就需要重新设计。 TMS320C5402上电复位装载时,由于Bootloader程序已在初始化时将XF设置为高电平,因而在通过EPM3202总的逻辑后,TMS320C5402可以将FM3808 08000h-0FFFFh单元中的数据读到TMS320C5402对应于000h-3FFFh寻址区的片内DARAM中。而在系统进入并行引导装载模式后,TMS320C5402会从数据寻址为0FFFFh的单元(A15=1,选中Flash)中读取将要载入的程序存储区首地址,然后从程序存储首地址处将标识控制字、各个寄存器的初始化值、装载后的起始运行地址、程序段的大小,装载地址依次装载到片内DRAM中。若程序较大,而系统中还要有其它数据存储器来存放数据,那么就需要让出FM3808所占用的数据空间,此时可在EPM3202逻辑控制中使用XF。并可用主处理程序的第一条语句RSBX XF来置XF引脚为低电平,同时使CE片选无效,从而让出数据空间。若程序较小,而FM3808还需做为数据存储单元,那么可设置XF为高,然后通过CPLD中的逻辑程序来控制数据的写入和读出。CPLD的内部逻辑如图6所示。

网友A:
file:///G:/Users/HuangChao/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51BEASS7/2006111822518371[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