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IAR上,怎样查看编译的信息?

楼主(2011-11-21):
IAR上,怎样查看RAM,ROM占用了多少,各个变量是分配的情况?
  之前在STVD上可以查到这些。

网友A:
在STVD上怎么查到的?

网友B:
Tools -> Options -> Messages -> show build message选择All

网友A:
选择生成.map文件,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楼主:
之前是在生成的文件看到的。好久之前在STVP上看了,是生成的文件的,好像是map。

在IAR上的MAP似乎没那么详细,没有找到各个变量分配在哪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