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内部RC精度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1-11-21):
SH79F166内部RC精度到底是多少

楼主:
使用定时器3定时中断,理论上是每秒产生一个中断。但是实际对比计算机时钟,中断来的要快至少10%

网友A:
你怎么搞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您将您的TM3设置部分程序,以及TM3中断处理部分的程序发上来,以便于版主或其他朋友帮忙解答。

楼主:
void init_timer3(void)
{
    INSCON |= 0x40;
    T3CON = 0x00;
    TL3 = 0xe5;               // 1s @ 12MHz SYS_OSC
    TH3 = 0x48;
    T3CON |= 0x34;        // 256 prescale, start timer3
    INSCON &= ~0x40;
    IEN1 |= 0x10;           // Enable T3 interrupt
}

网友C:
定时器3是自动重载的,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根本不需要软件重载和定时器的初始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通过什么工具来确认时间快了呢,秒表吗?
测试多少时间后得出的平均值?建议以一个小时为一个测试周期。

网友C:
在定时中断里面你只要去处理你需要的标志或者其它计时操作即可。

网友D:
看RC准不准,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DELAY翻IO,这个就可以看了。

网友E:
楼上这方法不错

网友F:
一般内部RC的误差都在1-2%的

网友C:
一般内部RC的误差都在1-2%的
引用 网友F:
加上:温度为25度,电压3-5V

楼主:
啊, 睡个了午觉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说出来给其他朋友分享一下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