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功放供电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问下大家,我们做的TDA7265一直用变压器双15V供电,40W。现在由于体积原因想改成开关电源。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请问我的开关电源也是选择40W吗?然后开关电源双电源的比较少,我如果改用单电源,同时采的DATASHEET上推荐的单电源电路供电的话,对音质有影响吗,电压是用单15V呢,还是要改30V。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是改用单电源供电,应该用30V。如果用15V,则最大输出功率将减少很多。
单电源的另一缺点,是上电下电时对扬声器的冲击相当大。

网友B:
如果是双电源正负15V供电的话,采用单电源应该是30V。采用开关电源总功率一致应该没问题,但可能会有比较敏感的开关噪声。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我能用两个开关电源,一个的电源接另外一个的地这样搭成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A:
4楼:
可以。但3楼HWM所说的噪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

楼主:
嗯,我先实际搭一下听下效果。网络上看的很多做开关电源的,说供2.1音响的,他们能做到不干扰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听不出噪声,只是输出要加隔离电容,在开关机的时候,扬声器会出现一个响声(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D:
建议使用桥式,电压不变。
可以省略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