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中断 分析方法

楼主(2011-11-21):
单片机中断用什么方法分析比较好(我的程序老因为中断出问题)。。。。

网友A:
刚调的一个复杂通信中断程序。

用仿真器在中断程序里设置一个断点就行。全速运行,如若进入中断,必停止。否则就是中断没打开或没设置好。忘了 EA=1;ES=1;等等。

没有仿真器,可以调试时在中断程序里点一个LED,观察LED频闪程度即可。例如:
LED=!LED;

当然要初始设置 sbit  LED=P1^0;

网友B:
汇编还是C?
汇编要注意保护现场,C就不用...

网友C:
哦,是这样啊。我用的是C编的

网友D:
哈哈,还别说我想问一下C里如何保存现场呢, 我说呢怎么没见过。。。。原来是不用啊
尝到 了。。。

楼主:
呵呵,收益的不知我一个啊

楼主:
可以圆满结贴了

楼主:
哦,忘了,不好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