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我现在用万能板搭建单片机电路做实验。
我有个24V直流稳压电源,原来用7805发热很严重。
现在想用DC-DC芯片MC34063.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资料,发现上面的一个接线图,见附件。
现在有几个问题。Vin接24可以的吧?
Rsc是0.33K吗?Rsc电阻下面的电容选100pf,还是100nf?
输出的Co是470pf还是470nf?
输出的5V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吗?右边的Optional Filter还要不要接?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网上搜了下,Rsc是0.33欧,电容一个是100uF,一个是470uF。
又仔细看了下数据手册,24V是可以接的,输出接单片机也应该是可以的。
纹波不大。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多看多思考啊!

网友A: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THE CAPACITORS ARE IN MICROFARAD.

楼主:
我现在想用MC34063,我想请问一下,图中470pF的电容选用什么电容?
瓷片电容可以吗?

楼主:
那个0.33欧的电阻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

楼主:
高手指教啊!

网友B:
电解电容  并联个电阻分流 在接个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