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热缩环绕式电缆ID标记器

楼主(2011-11-21):
TE推出最新的电缆ID标记器:这种耐用的热缩环绕式电缆标记器能提供永久性的ID标记,保证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都无须再次进行标记。

网友A:
具有创新性的环绕式电缆标记器是TE多种多样的电缆标识系统中的最新产品。它主要用于免拆应用和改装,在建造过程中的任一阶段都可以使用。

网友B:
这款环绕式标记器使用方便,适用于大口径和小口径电缆以及各种线束、软管和管道的标识。

网友C:
这款产品具有弹性,经久耐用,也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该标记器由柔性材料制成,用热风枪加热时,材料会收缩,热熔胶会长久粘附在产品上。

网友D:
因此,该标记器能使标记在电缆周围紧紧贴合,使产品具有永久性标记。这意味着,即使每天都面临各种不利因素,如机械性磨损或暴露在液体环境中,产品的标记都可以保持原样。

网友E:
TE一直致力于推出一种打破常规的产品,因为大多数的环绕式标记器都是以标签形式进行标记的。这些标记经过一段时间后经常会破裂或脱落,不够牢固,无法满足人们对标记的需求。

网友F:
最新推出的这种免拆标记器能用于飞机或火车的上的升级或改装技术。如果在最初的标记中出现错误,它还能对标记系统进行改装。

网友G:
在航天、国防、海运和铁路以及公共交通等行业,速度和安全是最重要的:例如,在这些行业中与材料打交道的客户没有时间先断开连接器然后再把新的热缩套筒加到电缆上去,这很耗费人力。

网友H:
有了这个最新的电缆识别标记器,客户现在不必断开连接器,只需用这个最新的热缩环绕式标记器对电缆进行改装即可。

网友I:
这不仅节省了时间和资源,还提高了用电安全性,因为现在无需把连接器断开。

楼主:
图片貌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