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器中找不到元件

楼主(2011-11-21):
sh69p21在编译器中找不到元件

网友A:
仿真器是?

网友B:
更新一下库文件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1.SH69P21是4位机,如果用Keil中(装完Sino插件后)是找不到的。
2.如果在IDE66中也没有找到,那可能是库文件太旧了,在线升级一下,或是上中颖官网下载最新的库文件安装

网友D:
下载最新的OTP库文件,然后进行安装

网友B:
切记安装地址要和IDE66的主目录地址一致。

网友E:
库安装根目录要是ide66,默认一般是pro03

楼主:
在线升级就可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