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报警

楼主(2011-11-21):
jlink v8, IAR5.41,下载到 9B96中,有的能下载进去,有的下载时会报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aaaaaaaa

下载进去后,还可以运行。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估计你的.icf文件配置可能有问题。你要确定你用的icf文件是你的芯片所使用的版本。

楼主:
都是9B96,有的下进去没报警,有的会报警

楼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没高手来回答一下呢

网友B:
看看硬件电平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的哪个版本的9b96,C3 or C5?

楼主:
请问上面的大侠,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先参考一下此贴,打个补丁试试。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6661&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