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功耗问题,请高手

楼主(2011-11-21):
关闭看门狗
配置I/O
配置时钟,时钟源选择DCO,mclk为1M,子时钟为500k,低频高精度时钟为12k
配置AD,时钟为内部5M的ADC时钟,中断模式,单通道单次采样。
配置定时器,中断模式,向上增长,时钟选内部ACLK的12KHz,1s开启ADC转换。
配置输入。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
主程序在LPM3中循环。一直等待中断的发生唤醒,其余一直低功耗模式。

这个程序写好了,功能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知道在LPM3循环过程中,是不是1uA消耗。
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功耗有多少。这个平均功耗多少。
还有好的形式写这个程序吗,初学者
高手们请赐教,用的芯片是MSPG2452

楼主:
MSP430G2没有做起来的吗?
别给我说我自己测,呵呵。
还有更低功耗的程序怎么写?
问题有点多,初学者,别见怪:lol

楼主:
自己顶到第一页:lol

网友A:
MSPG2452没有用过,用过MSP430F2131,进入LPM3,此时MCU、定时器等已经停止运行,功耗应该在1uA以下,如果被外部中断唤醒,以DCO的1MHz的速度运行加之定时器和AD的功耗应该在3mA以上。只有MCU进入LPM3时,MCU的功耗才在1uA左右,只要MCU被唤醒退出LPM3模式,进入代码执行过程,功耗应该在mA级别。如果还有LPM3.5或更高的低功耗模式,还可以使用这些模式,这样系统功耗更低些,如果MCU被唤醒后,不使用定时器采样,主动采样,电流会更低些。程序设计我认为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1uA那是理想情况。是不可能的。打开各个模块就耗电,即使你关闭了cpu,原因是你打开外围模块,相应寄存器置位,关闭cpu,寄存器配置不丢失,所以各个模块还是耗电的。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定时器只是打开AD转换,不是定时器采样。AD在中断中读取采样值。运行功耗也没有那么高吧?DCO的1M时钟,3.3供电,电流应该几百微安的。应该是你外围电路消耗的吧。

楼主:
这款芯片还有LPM4,但是那时候ACLK也停了,只能等外部中断,定时器也失去作用了。所以没选。没有更低的功耗了。
这里人少么,没人给看 :L

楼主:
进来的就说说自己想法,分享一点经验也好

网友B:
LPM3模式下,只单片机本身的功耗的确在1uA以下。
用过G2231测试的。
当然,如果外围有其他器件,那就要另外计算了。

网友B:
如果是3、4s采样一次的话,平均功耗吧不会超过5个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我这样写程序效率低不
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呢?
主要是实现更低的功耗

寄存器的设置保持不消耗吗
只要进入LPM3功耗就在1uA左右?不管其他管脚置位,或是模块配置成什么模式?

网友B:
进入到LPM3时,只开定时器唤醒,其他关闭,功耗不到1uA,本身已经包含了保持寄存器的功耗了;
要想功耗低,就把板子上耗电的芯片或器件分时供电,如不能分时供电,就选低功耗的器件,总功耗可以按不同器件的耗电,算出来;也可以通过测量板子的总电流来验证一下。

网友C:
不懂  帮你顶一个

网友D:
刚好做了一个人员定位的标签项目

进入LPM3可以有0.7-0.8UA

记得进入LPM3时把ADC关掉,ADC不关会产生100多UA的电流,

定时器最好采用内部的12K,

G系列没用过

这次用的是2132进入LPM3模式,5秒唤醒一次,射频发射一个信号,检测下电池电压再进入LPM3

2132和CC1000加起来耗电0.9UA。

430的低功耗还是用着很方便的~

网友E(2012-01-18):
这个帖子mark一下

网友F:
1# zhl100 程序流程没啥大问题,430在lpm3模式下的功耗应该是小于1uA,但是系统的功耗还是需要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