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1526输出电流达不到500MA

楼主(2011-11-21):
麻烦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AIC1526的前辈。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利用这款芯片作为USB5v供电,电压5v输出没有问题可是输出电流达不到AIC1526文档中500MA,仅有不到100MA电流,不知道怎么回事,向老师们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仅有不到100MA电流”
检查一下此时(输出电流达到最大时,输出电压已经开始下降)芯片的IN端(7脚)电压是否足够(5V)。

楼主:
我测量了三分钟,输出电压稳定5V-5.06V,电流90MA-100MA

网友A:
3楼:
那么,“输出电流达不到AIC1526文档中500MA” 是怎么回事?

楼主:
它的文档里第7页提到最小电流500MA,现在就是想用AIC1526输出5v,500MA对负载充电,如果电流太小的话负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充满。

网友B:
换这颗试试吧,之前我用过,引脚貌似兼容的,
也有可能你的IC损坏了,或者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5楼:
看来,你还没有明白输出电流由什么决定。
负载开路时芯片输出电流为零,这个知道吧?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想输出电流大小应该有负载决定的,但是即使用额定电流为450MA的负载测量的电流也是100MA左右的电流,根本不能够达到负载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的系统是用锂聚合物电池提供电源,3v-4.2v之间然后用了一块LY501D的DC-DC升压芯片将电池的电压稳定在5v左右输出,然后向后续的电路提供电压(单片机,集成放大器,AIC1526输入端),然后将AIC1526作为USB供电接口向负载充电,现在的问题是:能够充电但是由于电流很小不能够以接近负载的额定电流对负载进行充电。

网友A:
8楼:
“我想输出电流大小应该有负载决定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即使用额定电流为450MA的负载测量的电流也是100MA左右的电流”
什么时候有“额定电流为XXXmA”的负载了?

说了这么一天时间,就是没有说输出电流达到100mA不能再增加时输出电压是多少,也不说负载是什么。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系统是一个移动电源,我说的负载就是MP3,MP4,手机,就是利用移动电源向MP3MP4内部电池进行充电,电流达到100mA不能再增加时输出电压是5v左右,电压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A:
11楼:
你所叙述的情况,我估计是正常的,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但是我测试了一下移动电源对MP3进行充电很长时间(12小时)还没有充满,所以我在AIC1526输出端和MP3端口之间串联了一个电流表,测得电流就是和您讨论一直只是不到100MA,但是电压还是5v输出没有被拉下来。我就很是疑惑,不知道该检查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C:
LZ 试试我们的TP4056(充电电流1A) 或者TP4057

网友C:
13# huise2008   用的电阻 符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