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502的HPI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1-11-21):
HPI主机的驱动程序写好了,但是向HPIC控制器写进去的数据有时候读出来是正确的,有时候不正确,向HPIA和HPID寄存器写不进去数据,DSP上没有写驱动程序。
如果只是先简单的用HPI向5502的某一个地址写进去一个数据的话,需不需要写DSP上的驱动程序?如果要写的话应该怎么写呢?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只知道要先用HPI_Config函数进行HPI配置,其他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有没有人写过相关的程序?

网友A:
没用过5502,用过6713。你可以用仿真器盯着5502的HPIC,主机写HPIC,看看HPIC是否有变化。如果HIPC能够被DSP读到的话。

一般主机要先修改HPIC,然后才能进行HPIA/HPID的操作。这之前,倒是没必要在DSP上做什么事,主机完全可以控制DSP。

如果需要HPI_Config之类的初始化,那么主机就要知道它什么时候初始化完成。。。这又得去访问HPIC,而HPIC没有被主机正确初始化之前,主机不会正确读到它的内容?这个矛盾,无解。

一般要做的是,通过硬连接的方式,让DSP工作在HPIC boot方式就可以。之后,一切交给主机。

具体还要看HPIC的手册,从熟读到背诵,之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