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STM32作过DSP的HPI主机?

楼主(2011-11-21):
我最近在写一个用stm32做dsp的hpi主机的程序~~但是写数据到dsp的hpia、hpid的时候写不进去~~写到HPIC的时候有时能正确写进去数据,有时不行~~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

楼主:
没有错误提示,DSP是用的5502,然后用STM32向HPIC写0101或者0103的时候再用STM32读HPIC的数据是正确的,如果HPIC写其他的数据的话读出来就不正确。
   然后向HPIA和HPID不管写什么数据,再用STM32读出来的数都是一样的,在DSP上有程序运行的情况下读出来都是1010,没有程序运行的情况下读出来都是0000.
     时序是照着5502的参考手册上面的时序来的,用的是HCNTL0、HCNTL1、HR/W来选择是对哪一个寄存器进行读写的。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没有什么好办法,找个示波器试试吧。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了,发现HINT一直是高电平,相当于HINT一直是0,没有产生CPU到主机的中断,是不是因为DSP上面没有写HPI的中断程序造成的?但是不知道DSP上的中断程序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