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的电压,相对地是多少

楼主(2011-11-21):
就是这张图中,标识“探针地”的位置,相对保护地(220接头中中间黄绿色的那根)电压是多少????

楼主:
c1下面,最大的负值,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
c1上面,是最大的正值,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

楼主:
这里说错了,编辑后。删除。

楼主:
假设J1是火线,J2是零线的话,

j1是负半周的,c1下面是跟随j1浮动?
j1正半周的时候,c1下面是地电压???

(当然,上面都需要考虑二极管压降)

楼主:
综合考虑,就是

因为零线是电压固定,火线变化。

所以,c1下面的电压,也是浮动的,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相对地球的电压,时刻变化???

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对不对

网友A:
给你一个直观的图:

正半周被钳位于0.7V,负半周跟随输入负半波变化(比负半波弱高0.7V)。

楼主:
那么说,我猜测正确了!!!!!

为什么我没有看过任何书上讲过这个????

楼主:
我现在对multisim深深的不信任,上次用非门组rc振荡器,怎么改变rc参数,震荡频率都无法改变。

网友A:
我现在对multisim深深的不信任,上次用非门组rc振荡器,怎么改变rc参数,震荡频率都无法改变。
引用 楼主:

不信任的态度是对的,我自己就习惯于怀疑一切,包括怀疑自己!
但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验算工具,而以不同的方法去验算得到同样的结果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