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两个槽型开关串联的电路

楼主(2011-11-21):
(无正文)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总要把你想实现的功能说清楚吧?是挡住一个就动作,还是党住两个才动作?……

网友B:
首先,这不能说是串联。
功能:任意一个挡住,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

楼主:
4# gx_huang 我感觉5V应该在1脚上才对吧?

网友B:
是的,原理图标注错了。

网友C:
没神马好分析的吧,就是输出相或

网友D:
或结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