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PEG图像解压并用LCD显示

楼主(2011-11-21):
本人打算用STM32实现JPEG解压,并用LCD显示。JPEG解压算法是网上找的,在windows下面已经可以实现了,用已经解压好的数据到STM32上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将两个步骤连起来,就是直接在STM上解压并显示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编译报错是:Error[Ta041]: Cannot call intrinsic function "__DSB" from Thumb mode in this architecture. G:\Project\STM32\IA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h 1724
错误指向该函数: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while(1);                                                    /* wait until reset */
}
中的 __DSB(); 函数,    请问有木有知道问题的根源的大侠,亦或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朋友?
谢谢

网友A:
这个和 JPEG 没有关系,和显示也没关系,看看是不是工具链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好像是库的版本不匹配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库的版本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居然粗心大意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没有选择device!

网友D:
楼主发现的还是很及时:lol

网友E:
是库有问题吧,不知道。